楼主(2019-05-08):
如题,之所以用二台PLC,是因为业主怕只有一台的情况下,PLC坏了就看不到数据。由于只监控几十块表的数据没有任何控制,所以打算用二台smart200 同时通讯来实现,就不知同时读取的情况下,会不会数据错乱

网友A:
PLC和表通讯?2台plc做主,同时通讯读取modbus从站数据,这个不能实现.分时可以,同时会在通讯线上造成混乱(碰撞),甚至损坏端口.
2台plc?
然后在哪里看数据?pc上屏上?
为什么不直接通讯看数据,要通过plc?很多屏都有modbus的口.

网友B:
基于RS485的Modbus RTU只能一台做主站!

楼主:
没有屏,但有上位机,同时还要检测些开关状态,所以是读到PLC再传给上位机。

网友C:
不知道表那里加一个一分二的分配器行不行

网友D:
这个根本没必要用两个PLC吧,数据都传到上位机了,还怕什么啊

网友E:
同时读取相当于同时询问仪表,他怎么回答啊,
不建议两个PLC同时读取仪表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和表通讯?2台plc做主,同时通讯读取modbus从站数据,这个不能实现.分时可以,同时会在通讯线上造成混乱(碰撞),甚至损坏端口.
2台plc?
然后在哪里看数据?pc上屏上?
为什么不直接通讯看数据,要通过plc?很多屏都有modbus的口.
回答的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屏,但有上位机,同时还要检测些开关状态,所以是读到PLC再传给上位机。
为了监视,弄两个plc的很少有人这样.特别关键安全的控制有用冗余的.
除了通讯还有开关,不知道你开关量是怎么分给两个plc的.弄得结构很复杂.用smart200的地方肯定不是大型系统,有点不合适.非要用,你得编一个假冗余(热备).
不如把一个plc做好了当备用.到时有问题,线一拆一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