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下载线和软件通讯不上

楼主(2019-05-08):
(无正文)

网友A:
那你是用哪种方式,是制作U盘功能包,还是用网线下载?

网友B:
楼主数据线没有问题吧

楼主:
uSB线,数据线是新的昵,电脑识别不到这个移动设备

网友C:
那是不是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D:
遇到过一次数据线怎么都不好用,然后用U盘下载一次后,然后数据线也好用了,楼主可以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uSB线,数据线是新的昵,电脑识别不到这个移动设备
那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线的问题,可以用同一条线试一下其他屏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建议检查驱动和USB线,不过usb下载的很少有这种事情。看看驱动日志里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G:
看一下电脑端口能不能识别,如果能识别还没有什么感叹号之类的。说明驱动没问题,是线的问题。

楼主:
用u盘可以下载,估计线是坏的

网友H(2019-12-04):
我的也是这样

楼主:
换一条线,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