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布件有问题吗?

楼主(2019-05-09):
要多方面考虑。大柜是18.5kw星角启动消防一用一备控制。看一下接触器够用吗?我策划的。

CJX2/4011/CJX2/3210     正在装配中,,,,,,,

        ???

网友A:
这种接线很考验接线员的水平的,不装电流互感器的么

网友B:
线路有点乱,接线没处理好。可以多加一个线槽的。

网友C:
如果我自己干活,我可能会选择把接触器排在一起,出线端子排在一起,微断靠近继电器而不是接触器。

网友D:
双泵自动切换比较有特点。

网友E:
柜子太小了,应该先把图画好再接线!

网友F:
用整块底板再加线槽就不会显得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柜子太小了,应该先把图画好再接线!
自己配线就随便画个图得了,给别人设计的都C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泵自动切换比较有特点。
你好,,,能看出来是如何完成一用一备,故障时是如何轮换的吗?

网友G:
不太整齐。安排的可以调整理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