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过程控制和离散控制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个人己见,简单理解为模拟量和开关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一个人,干十个工序的活,,,
十个人,干十个工序的活!!!

网友C:
过程控制是连续控制,离散控制是相当于一个连续的过程离散成点进行控制

网友D:
   过程控制是针对流程工业(如化工、火电、冶金等)的特点构成的自动控制系统,控制手段多样如模拟、数字控制等。
   最初的过程控制系统都是连续地测量被控量与给定值的偏差,来连续的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这样的系统属于连续系统,所用的控制设备与被控参数几乎是一对一的。
   当采用计算机做过程控制,一台控制设备往往要控制多个参数,因此。就需要轮流的对各个参数进行测量和控制,在这种系统中被控量与给定值的偏差是间歇地进行测量(即采样),所以对生产控制也是间歇地进行。并且测量值是用数字化的信号来表示的,这时控制系统中的测量、控制信号在时间上是离散的脉冲序列,而这信号只有在采样瞬时有意义。这样的采样-数字控制被称为离散控制。
   所以说离散控制是包括在过程控制中的。我们所说的连续还是离散都是以时间为前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己见,简单理解为模拟量和开关量,不知道对不对。
有点相近,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