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光伏电站努力工作中。

楼主(2019-05-09):
这是我在近郊的一处房子,风特大,有风天在65%左右,风力一般在3.4.5.6级主要是白天,谁有闲置的风力发电机1-2千瓦都可以,转让给我。
目前总容量接近300AH电池都被这个小太阳能板充足了。

网友A:
划重点!“我在近郊的一处房子”……
“近郊”“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重点!“我在近郊的一处房子”……
“近郊”“一处”
没懂啥意思?

网友B:
去马云那里弄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重点!“我在近郊的一处房子”……
“近郊”“一处”
没懂啥意思?
也许是口语,但这说法让别人理解就是其它地方还有房子。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网友E:
挺好,最好再给个逆变装置,不用并网,想啥时候变交流,再弄几个供电插座,一个开关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家里一千瓦逆变器有三个,没用,本身功耗比负载还大,

网友F:
那种带太阳能板的充电宝 里面有逆变啥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家里一千瓦逆变器有三个,没用,本身功耗比负载还大,
家里逆变器什么控制原理,怎么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家里一千瓦逆变器有三个,没用,本身功耗比负载还大,
家里逆变器什么控制原理,怎么那么高
1千瓦的

网友G:
小型的风力发电设备难找吧!
光伏的倒是好找!
电瓶寿命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家里一千瓦逆变器有三个,没用,本身功耗比负载还大,
家里逆变器什么控制原理,怎么那么高
1千瓦的
里面什么构造,这么大损耗,
逆变器带个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H:
电机可以到某宝上去找,反正楼主不并网不卖电,多搞几个电池,做个直流屏,自家用自家玩玩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家里一千瓦逆变器有三个,没用,本身功耗比负载还大,
供电电瓶越少电压越低,逆变器的损耗越大,直流供电电压其实越高越好,免的逆变器内部需要大变压比的升压变压器。我们一台商用10千瓦UPS,16块电瓶串联,直流供电电压19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追啥光,一个玩的东西,用人追得了。

网友I:
直接配用你的led吧,至少解决了照明问题,真佩服你,玩的好嗨呀

楼主:
这还一个150瓦差一个充电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追啥光,一个玩的东西,用人追得了。

追日系统我认为就是光的亮度检测装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追啥光,一个玩的东西,用人追得了。

追日系统我认为就是光的亮度检测装置。
追日系统难度不是让光伏面板随着太阳的角度变化而转动,始终朝向太阳吗??

网友K:
最羡慕的是楼主有块地,可以种点地。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那种带太阳能板的充电宝 里面有逆变啥的吗
没有,只有一个稳压板(防止光照强度变化时电压发生突变)。
太阳能板发出来的电是直流,充电宝存的电也是直流,放的电也是直流,要逆变器做装饰?
整流和逆变你得搞清楚是个什么概念。交流可以通过整流电路弄成直流。直流要想弄成交流就得逆变了。
他们所讨论的逆变事实上是逆变并网,也就是光伏板子发的直流电汇集起来,通过并网逆变器把这些电弄成和市电频率相位电压等各种参数都一致的电送到电网给咱们正常使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D:
追日没必要,徒添成本。

网友N:
风力发电加太阳能发电,然后自己自给自足的供电。这小日子过得...,享受呀。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投资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了,还需要用逆变器吧,要不怎么能把直流转换成交流
另外楼主的太阳能电池板缺少追日控制。
风力发电,因为风力不均匀,还需需要控制,
追啥光,一个玩的东西,用人追得了。

追日系统我认为就是光的亮度检测装置。
追日系统难度不是让光伏面板随着太阳的角度变化而转动,始终朝向太阳吗??
是的,然后这个传感器控制电机,选转角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追日没必要,徒添成本。
这个看个人爱好,如果想玩的高大上尚,就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