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各位老师:有没有一种近似于气动安全阀的,气动泄压阀(连接外螺纹1/8)。控制一个胶囊气包。当胶囊压力超过3公斤时,泄压。控制胶囊压力在3公斤。

网友A:
这不就是个溢流阀的事么?或者叫单向阀?

网友B:
储气罐安全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储气罐安全阀
再小一点的空压机安全阀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D:
这个配安全阀就可以!
话说这个气囊有多大容积?
不会是特种设备吧!

网友E:
看楼主的要求就是安全阀啊,不过这个不是常用的压力,可以和厂家商议定制,这么小的应该不会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