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接上期文章,自从200 SMART固件库可以升级到V2.4,本身就支持Modbus TCP通讯,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下200 SMART控制Modbus485的4入2出的开关量小模块。

升级之后可以看到库文件如下: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含税价格¥168)
2、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
3、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一台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电脑端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程序如下图:

此时小模块指示灯亮起,然后熄灭……在亮起,在熄灭……(反复循环)

网友A:
产品不错,上位机,PLC都可以用

网友B:
目测下一个实例将会以三菱FX5U为例!

网友C:
楼主分享一下1200链接200smart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00跟200smart可以直接profinet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00跟200smart可以直接profinet连接
曾经听西门子工程师说虽然S7-200 SMART的新版也支持S7通信,但是不能和1200之间采用S7通信,只能在S7-200 SMART之间进行S7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机会我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机会我试一下
期待楼主大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了下西门子客服,说是可以通过S7连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