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火手电筒

楼主(2019-05-09):
手电不亮了还能修好吗?

网友A:
看一下稳压模块是否烧坏,LED是否烧坏,万用表

楼主:
LED灯珠用万用表量过了可以亮没问题,尾部的开关也正常,问题在驱动板上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B:
应该是国产神火吧?去网上淘个驱动板换上就行了。。

网友C:
长亮的,还是带闪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D:
一般IC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E:
灯珠这么一套,有配件卖。如果手电价格较高,也值得买配件维修。我买过开关,运费是它的好多倍

网友F:
能不能修好,第一看修不修,第二看怎么修。
LED是好的,则可以看一下集成块的型号、看能否查到其典型电路;也可以查一下手电筒的常见电路,看可否参考。

网友G:
修肯定可以修,一个电筒(灯珠,开关,电池,电路板)这些配件某宝上都有,就是看看维修费用是否合算的问题,毕竟新的电筒也不贵

网友H:
没必要,新的带电池也没多少钱;

网友I:
没事研究研究可以,修的话,没有经济价值

网友J:
修好又多六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