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3G3MX2-1.5KW系列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9-05-09):
最近维修了几十台3G3MX2欧姆龙1.5KW-4.0KW变频器。20多年的机器了,运行环境潮湿、粉尘,维修意义实在不大。不过,既然清洗了、分析了、测试了、维修了,留了几个图,就发上来留作备忘吧。
主要故障点:
1、炸三相整流桥(DF20NA160及DF30NA160);
2、炸IGBT(定制,报废);
3、电源板层间炸(报废);
4、电源板充电电阻断路(13欧姆);
5、电源板吸收回路二极管、稳压管击穿;
6、电源板开关管炸(变压器初级断路、G极电阻断、S极电阻断,报废);
7、底座驱动板报通讯故障(报废)。

G极电阻应为S极电阻。

网友A:
修了这么多,这款型号的变频器也差不多摸透了,大家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了这么多,这款型号的变频器也差不多摸透了,大家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啊
这款变频器,为了缩小体积,开关电源板、驱动板、IGBT底座,都是焊接。维修、测试极其不方便。基本属于一次性产品。。。坏了就扔了吧!

网友B(2020-05-13):
高手呀。我现在手里也有个一样的变频器,一启动就报E30.4,断电后启动故障能复位,按启动就又报E30.4
检测温度正常,风扇也正常,三相电源和直流母线也正常。CN1和CN2的脚位电压和你图上的一样。
求教

楼主:
手册不在身边。E30.4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回复 楼主:
E30. 驱动器错误 *1 检测到变频器上搭载的驱动器 IC 时的
错误项目。
发生瞬时过电流、主元件温度异常、
主元件驱动电源不稳定等情况时,为
保护主元件而切断输出,显示异常。
( 本异常无法进行重启运行。)

检查 是否输出短路?
→检查输出线
有无接地?
→检查输出线和电机
主元件是否损坏?
→检查 IGBT
散热器是否堵塞?
→清扫散热器

散热器检查了变频器上显示正常。电机线拆了,现在单独接了三相供电输出不接,按启动后就报e30.4

楼主:
多年的老机型,又没有电路图。。。换所有的电解电容(除母线电容外)试试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明天试试吧。感觉不是这个原因,电容问题往往出现在长时间断电后出现故障。包括开关电源不起振。而此次故障出现在设备运行时突然就不行了。
对比了你照片里的电压测量。我的测量出来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试试吧。感觉不是这个原因,电容问题往往出现在长时间断电后出现故障。包括开关电源不起振。而此次故障出现在设备运行时突然就不行了。
对比了你照片里的电压测量。我的测量出来也是一样的
这机器做得太操蛋,根本不考虑后期维修,电路板层层叠加焊接。。。没有好吸锡器简直就是灾难;而且,厚实的绝缘漆涂满电路板和元件。。。万用表表笔得用钢针。
我维修了几十台,基本都是换板,拆东墙补西墙拼凑。

网友C(2023-06-06):
回复 网友B:
你的E30.4的修好了没?我也有一个同样故障的。

我的这个修好了。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343#l325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