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F&GS中的紧急火灾按钮应用
作者:北京安控——吴俊飞(原创)
环境分析:
目前中国的自动化市场上的F&GS系统已经相当普及、国内外的各各品牌应有尽有:现在讨论一下F&GS中火灾按钮的应用。
要求1、大幅度降低误触发的可能性;因为泡沐消防泵的启动一下几万、十几万就没了、误触发的损失严重。
要求2、该动作时需要动作、否则真着火爆炸谁也受不了。
要求3、如果有故障一定要报警。
功能安全型控制器1oo1D的具体运用方案:
以下介绍 德国 TüV 莱茵集团 认证的SIL2产品ROCKE50功能安全型控制器在这个方面的运用。
见图

紧急火灾按钮的短路诊断
如果因为外部原因把紧急火灾按钮的线弄断了、(比如端子松了)
解决方案:
虚线的方框为紧急火灾按钮的常开触点:DI模块的该通道(假设为DI1)。
正常时:DIN+和DIN-端的电压为3.5VDC,对应DI1的值为0;
紧急火灾按钮触发时:DIN+和DIN-端的电压为24VDC,对应DI1的值为1;
断路时:此时DIN+和DIN-端的电压为0VDC, 对应DI1的值0;并且故障诊断代码为1;

这样断路了,(线断了)没有触发逻辑,消防泡沐泵也不会动作,并且产生重要报警、紧急火灾按钮断线故障了、失灵了赶紧维修吧。

网友A:
应该是断路诊断吧.
主要在di模块那.
哪天发个ab的带短路+断路诊断的接线图.
不知道有没有sil3的按钮?

网友B:
DI1的描述对吗,如果只是0,1,不可能区分三种情况
应该还是AD数值判断

网友C:
不小心按下了报警按钮会是什么情况?系统启动还是不启动?感觉还是不够完善。
我们公司的七氟丙烷控制就是从两个方面来控制
1 同一防火分区内的烟感,温感都至少各有一个检测到火灾系统才会开始启动
2 手动报警按钮需要按下两个才能启动
3 以上两点满足任何其一后该分区内报警器会全部响起,10秒延时后才会真的开始喷洒
延时10秒主要是考虑到室内有人需要撤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