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厂除尘器问题

楼主(2019-05-09):
图中1·2是压缩空气接头·3是压差表,1和2是哪个进哪个出?对除尘设备压差不怎么了解?压差范围多大?求帮助

网友A:
两个管子吸力大的是出口,小的是进口

网友B:
1接口的内部管道和真空泵连接,2接口和吸尘管道连接,1和2在滤筒内由滤芯隔离,当1和2压差大于2kp时使系统停机,也就是提示你该更换滤芯了

网友C:
有些是送风机有些是抽风机
反正2是现场吸气到滤芯过滤
1是滤芯过滤后的。两处的压力差就反应出滤芯的脏堵情况,差值越大堵得越厉害!

网友D:
就是利用压差作为判断过滤器是否堵塞的原理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的几位师傅

网友E:
我们是专业做除尘器的。高压接在滤筒后侧,即干净侧,低压接在滤筒前,即污染侧,测得即为正压差值。一般滤筒除尘器初始压差在200Pa左右,设置的压差反吹范围在700帕左右,根据实际情况实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