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请问三菱5U plc跟扫码枪进行通讯,通讯程序怎么写,请指导下

网友A:
你还要研究扫码枪资料

网友B:
你首先把扫描枪的通信代码和资料相关的案例看一看,然后再根据PLc通讯协议内容写

网友C:
5U有无协议通讯指令RS2,根据对方格式发送数据。

网友D:
使用无协议通信,使用RS指令或者RS2指令!一般情况下扫描枪会主动给PLC发指令!

网友E:
可以RS无协议,也可以通过通讯协议工具,设置好报文格式,用指令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5U plc跟扫码枪进行通讯,通讯程序怎么写,请指导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是一个FX3GA 和条码通讯的程序

网友G(2020-08-12):
请问楼主写好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H:
记得欧姆龙RS无协议通讯玩过两次。

PLC接受到数据后,标志位会ON,

直接把数据读出来处理就行了。

三菱应该也差不多。

只是接收,不需要发送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