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不报故障

楼主(2019-05-09):
各位老师,请教这个型号的台达变频器,为了检验它的故障报警功能,我只接2根输出线到电机上,结果却是无故障报警,变频器也不出现故障码,这就费解了,里面参数设置02-13是默认11故障指示啊,RC1公共端,RB1常闭,RA1常开,设置接线都没问题啊

网友A:
给运行信号了?

网友B:
接故障输出端子?如果是这个,通常故障输出对应的信号是常闭的,即没故障时有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运行信号了,因为少一相电,电机直哼哼,变频器就是不停下报错误码,我用的天正和三晶的变频器都可以报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一个公共端,报警时候常闭就会变成开,现在情况是电机少一相直哼哼,变频器也不报错误不报警

网友C:
还没达到变频器认为的报警条件,估计你接的电机比较小

网友D:
你确认一下这个型号的变频器有没有输出缺相报警功能?

楼主:
完结帖
用相应的11KW的变频器试验了下,完美报警,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热心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验论证了下,还就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