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220VAC的电机,接入两相200VAC的电源,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2019-05-09):
最近有个项目,客户提供三相200VAC+地线的电源进线,我们的设备基本上都是单相220VAC系统,220VAC的开关电源我知道可以直接接两条200V的相线,可是设备上还有几个单相220的普通电机,想请教下单相220VAC的电机直接接两条200V的相线,能不能正常运行,这样做的是否有可靠的理论依据?

网友A:
频率也是50HZ可以用;

网友B:
你说的可能是你有单相电机,但是你用的动力线是三相220V的电源。所以你取的其中两相都是火线,并不是一火一零。这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楼主三相200V电源,他的线电压多少,相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就是这样使用,这样使用请教下是否有理论依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3相200V的电源,相电压大约为115V左右,线电压200V

网友E:
三相200V,取其中两相给单相的220V电机用,频率一样的话肯定没有问题呀!220负的设备电源电压正负10%都没有问题呀!如果频率不一样,电机转速不一样,考虑你的设备是否会有问题……

网友F:
频率相同、而又能够带得起负载的话,应当可以;注意电压的变动范围。

网友G:
接两根相线就可以了!
国内的其他频率的不多!
要是频率不对当然就没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相200V的电源,相电压大约为115V左右,线电压200V
这样单相电机就接两根线,但是扭矩可能受影响,电流可能比原来的大一点,楼主还需要看看其他电气元件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