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台达VFD007M21A变频器模块旁边的贴片元件丝印 DD28和DD29 是个什么元件,用什么来替换?其中DD28这个元件已经摘掉,表面只有简单的五个字符,上面一行是F68 下面一行是BP  。而没有摘掉的DD29,它表面的五个字却是F66 BP  它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双向18V稳压管

网友B:
模块来个大图看下。

网友C:
瞬变抑制二极管吧

网友D:
完全确定是18V双向瞬变抑制二极管!用万用表测试都是无穷大!只有测量稳压二极管的表才能测量出来,此管如果短路或者有电阻值,请你把这一路的光耦也更一同换掉,顺便检查一下相关的电阻是否开路,在未上模块前,一定要测量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