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报Er1维修

楼主(2019-05-09):
请问:富士G11报Er1,在不换主板是否可以修理。

网友A:
Er1??存储器异常?存储器发生数据写入错误时,保护动作
这个一般是可以复位的,复位不了就发外送修啊,楼主应该是做维护的,做维护的你能判断故障部位就可以,至于故障元件可以交给更专业的去完成

网友B(2020-06-12):
这个无法复位,但是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