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请问技术大佬们,如图三菱GX2软件中设置里的起始XY与CC-Link里面的起始IO是不是一定要一样,如果可以不一样那这“起始XY”是什么意思,“起始IO”又是什么意思?,分别指的是什么?刚才有笔误,重新提问。谢谢回答

网友A:
起始地址是主站模QJ61BT11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起始分别有PLC参数设置里面的 I/O分配中的起始XY 和CC-Link设置里面的起始I/O号。现在不明白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请解惑谢谢!

网友A:
这两个不冲突,I/O先定义QJ61BT11的地址,再在CC-Link参数中指定是要设置哪个地址的模块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假如CC-Link参数中的起始地址就是对应设置中CC-Link模块的地址。比如说设置中的定义CC-Link模块的起始XY为100,那么CC-Link参数的起始IO也一定是100。

网友A:
CC-LINK参数中设置的地址,一定是要之前在I/O地址分配中已有的。不然CCL-LINK参数中设定的起始地址,在I/O设置中没有,或是地址指向其它功能模块的地址,那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了,谢谢!!

网友B(2019-08-02):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反复看还是没看明白。请帮忙,谢谢!
按照上面的说法,意思是远程输入Rx,远程输出Ry的起始点应该要比起始IO号要大对吗?比如起始IO号1000,那么Rx,Ry必须从X(>=1000),Y(>=1000)开始,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基本的前提远程的地址,包括刷新的起始地址以及后面各个站地址不要和本地地址冲突重复。PLC参数中设置的起始地址属于本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