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公司图纸的电路图都是PDF,由于现场改动较大,所以我现在需要修改图纸,请问大家有免费版的PDF编辑器吗。最好给个下载地址。
CAD我不会用。

网友A:
不知Acrobat X1 pro能否满足楼主的需求?网上搜一下就有很多下载地址了。

网友B:
PDF编辑的没有免费版,只有破解版。
但是公司的属于商业用途,不建议使用破解版。
有个文电通套装版 永久授权1250元/台。

网友C:
PDF格式的图纸基本是作为最终定稿的存档图纸啊,实在话,CAD只要你会基本的应用就可以,不做3D图,cad不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上确实不少,我试一试 。

网友D:
用CAD改图相比其他软件还简单一些吧,一般是用PDFtoCAD转换一下再做修改,缺点是文字都变成点集合而成的而不是原来的文本形式。

网友E:
用PDF改图纸,觉得楼主还不如想办法用CAD呢

网友F:
PDF改图纸?那个图纸如果转化成PDF,有可能是照片版本的 ,更加不好 用,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绘制成为CAD后,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G:
谁出的图纸就谁改呗? 万一自作主张改了,人家写程序和现场IO对不上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