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报OC。求助,

楼主(2019-05-09):
惠丰变频器,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报OC。 。 驱动没什么问题,换了模块,还是一样,运行就报OC, 然后也把红圈里的电容,电阻,都换了,还是一样, 运行就OC, 请问下各位大神,这种故障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A:
敢不敢换个拍照清晰的手机?!记得这个机型好像有输出检测,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

网友B:
220V 0.75KW,这么小的功率维修是不合算的,如果你是想练手还是可以的;专业维修接这个就不合适了;

网友C:
339检测电路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练手的,刚入行。很多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我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变频器没有339这个东西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下D1 D2 D3,应该是从上桥Eu Ev Ew拉出来,经过限流电阻,去插口CN3去主板了

网友D:
看图没有输出电流检测,好像有直流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