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公司自己做了个配套的热缩炉,热缩效果不是很稳定,查来查去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怀疑热电偶测温不行。目前是,采用贴片式K型热电偶,固定在一根铁棒上,铁棒处在炉子靠下位置。我在想用探针式的热电偶直接放在炉子中部测温会不会更准确?!炉子里面小的有叶轮风机用来增加空气对流。

  另外,现在炉子温度偶尔会出现过冲的情况(大概几天出现一次),加热已经没有输出,但是温度还会继续上升差不多十度才慢慢下降,接着又一直稳定在正常范围。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采用温控表的PID控制固态继电器输出。

网友A:
没用的,不好用。

我现在公司有一台热缩炉,温控器控制接触器加热的。,石英管加热的。温度调整为300多度,热电偶在中间,上下都有加热管,平台下面有个电动机带动平台移动。

热缩管 收缩率不一致,还有感觉移动过程中温度关系不大,关系是石英管处于加热状态的时候,热缩效果好,如果中途温度OK,石英管熄灭了,就不行。

估计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好,还有我们速度很快。

网友B:
贴片式热电偶固定在一根铁棒上,等于是在测量铁棒的温度,热电偶应该安装在最能代表你所需要的测温位置,热电偶的热端越小其响应时间越快。过冲只是偶尔出现,不建议调参数来解决,搞不好越调越乱。用的是常规PID,还是仪表的At自整定?

网友C:
是不是没做自整定

网友D:
改用探针式的热电偶,而且检测工件附近空气的温度。因为热缩管是从空气中吸收热量的。
你说的温度过冲现象,多数温控表的PID调节都会出现。如果要求不严格,可以用提前预热的方法避免。要求严苛可以选用,带有“无超调”功能的温控表。对温度波动度(达到设定温度后,上下温差范围)要求高的,可以加装周波控制器(要求温控表输出周期可调,一般为2秒),选用过零触发固态继电器,能增强控温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查资料,查到一个热辐射的概念,可能能够解释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常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温度过冲,不是开机的时候,是连续运行很久之后,突然之间出现的,突然温升比正常时多十来度,接下来自然冷却到正常控制温度后又正常了

网友E:
楼主的这个炉子应该是铝合金后期加工行业吧,炉子的工作温度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检测温度只要用探针热电偶的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搅拌风机,不要搞错方向,热缩效果和传动速度都有关系,我是直接用继电器控制石英管的,效果稳定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搅拌风机的风向该怎么确定?正转?反转?我现在用的金属加热管其跟石英加热管有什么优劣势?是一个热缩套袋机,皮带确实是可调速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风机转向看你的风轮,取正向,石英管加热反应快,但停止加热后温降也快,相对来说,对温控表有点小要求,最好你用数字表,PID可以调整,铠装发热管升问慢,但停加热后温度下降慢,对温控表要求不高,随便你用啥表都可以满足你加热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