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09):
一直OUT 高速计数器 软复位点,什么个意思?

设备接的是一个编码器,一个工位360度切换一次。

也就是读设备当前工位角度,0-360度。程序现在是可以用的。

网友A:
程序能够正常使用,则这个用法是可以的。
或可查看P_On的状态,该复位指令的功能和影响等,从而分析整条语句的意义。

网友B:
这个或许能明白

猜测是OMRON plc 可是界面咋不同呐,能告诉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C:
常通开机复位一次

楼主:
今天特意找来硬件测试。
CP1E N40+欧姆龙+E6B2-CWZ6C 编码器测试

0.00 A
0.01 B
0.04 Z
PLC设置如图:

编码器是2000P/R,一圈2000个脉冲,相位差输入,高速脉冲0实际值(A270+A271)是0-8000,

A531.0是软件复位 标志位,如果断开的话(H20.0),A270+A271值不会复位,所以程序必须一致ON。
复位是,A531.0+Z输入同时ON才会清零

程序图:我是把编码器的值转换成角度了~~

此贴终结、

参考手册: 欧姆龙CP1E  CPU单元软件操作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CX 版本,设置问题。

看图:

网友B:
我是说这个显示咋出来的

复位是,A531.0+Z输入同时ON才会清零。
这个结论不完全。

根据这个时序看,扫描开始,复位标志“1”,在这个扫描周期Z前沿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不同。这个是CJ模块挂在左边的模块,不是右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不同。这个是CJ模块挂在左边的模块,不是右边的
挂在左边的?CPU型号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