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变频器上电Call报警维修求助

楼主(2019-05-10):
各位老师,我这有一台安川A1000 15kW变频器客户使用PLC通讯控制,现在上电就报“Call,无法正常从上位设备正常接收控制数据”。通讯设定参数是从相同位置变频器拷贝的,也核对过通讯设定参数,接线也没问题。想问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h1参数组67有一个通讯测试功能我想问下设定这个参数后需要对通讯端子接线吗?在没接线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包故障CE,MEMOBUS串行通讯故障,在收一次控制数据后H5-09设定时间无法接收。

网友A:
没改地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址也确定过的,不重复

网友B:
通讯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不知道啊,所以发帖问下,再问下通讯测试怎么用

网友C:
建议看看通讯接口板的接线端子是否都接好,由于安川的接线端子里面比较小,线虚接也是这个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行好的谢谢我检查一下,像这种情况CPU损坏的情况比较少吧,我买了收发芯片了,不知道换上行不行

网友D:
解决了吗

楼主(2019-07-09):
解决了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是这个排线接触不良,经过处理以后问题解决,绕了一个大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