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当人经过光电开关时(人的右胳膊距离光电开关≤1米)即1米范围内可调,经过时立即触发报警,哪些光电开关适用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对射光电一般都适合,楼主要选进口和国产的,预算多少

网友B:
1米范围内可调的很多呀

网友C:
如果有物体,还报警吗

网友D:
同求推荐好的人体传感器, 能区分人体和外物的.
安装在门口能统计人流量的,高手们推荐一下.

网友E:
红外传感器不好么?设定个36度的体温,检测达到这个温度的个体数

网友F:
这个真的是太多了,随便找找一大把

网友G:
只测人不测物体的话用红外线;
只要挡住光线就测用对射的光电开关就行了;
好的不用说1米,10米都可以达到;

网友H:
测人体是红外线传感器,比如,最典型的应用是门禁系统,有人时,门就开,没人时,门就关的那种。

网友I:
检测人?是用来防护人的吗?那就一定要要用安全产品  安全光幕,激光扫描器等等,
普通光电开关不要用,不安全,它不具备安全等级

网友J:
只测人,不测物体的,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