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小例子又来了,这回我们来连接西门子的S7-1200,1200自带modbus tcp协议,直接在程序中添加指令即可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含税价格¥168)
2、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
3、西门子S7-1200 一台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济南智泽4入2出的开关量模块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S7-1200程序如下图:

这里我使用了M0.7做0.5HZ的脉冲信号来翻转,程序比较简单。

此时小模块指示灯亮起,然后熄灭……在亮起,在熄灭……(反复循环)

楼主:
用该方式比购买S7-1200的串口模块要便宜一半还多,并且S7-1200只能扩展4个串口模块,那么当你超过4个的时候,你就只能选择我们这种通讯方式来解决数量不够的问题,所以综合比较,我们的这种方式才是更加经济实用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该方式比购买S7-1200的串口模块要便宜一半还多,并且S7-1200只能扩展4个串口模块,那么当你超过4个的时候,你就只能选择我们这种通讯方式来解决数量不够的问题,所以综合比较,我们的这种方式才是更加经济实用的方式
我猜错了!我以为下一个例子是三菱FX5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该方式比购买S7-1200的串口模块要便宜一半还多,并且S7-1200只能扩展4个串口模块,那么当你超过4个的时候,你就只能选择我们这种通讯方式来解决数量不够的问题,所以综合比较,我们的这种方式才是更加经济实用的方式
我猜错了!我以为下一个例子是三菱FX5U!
再下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一个也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个也不是
期待AB和施耐德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家主要做西门子周边的模块,所以其他的应用可能比较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家主要做西门子周边的模块,所以其他的应用可能比较少
应该拓展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