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说明:
(1)更换激光器,异常问题依旧存在,说明异常问题不是激光器引起的。
(2)测量12V的电源输出端,是12V。
(3)上午还正常使用的,下午就出现异常。
(4)打开控制箱就发现48V电源有一根线没有接,这个线是本来不用接还是使用过程脱落的?他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系统就一个控制电脑,一个控制柜,一个激光器。
暂时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激光器干扰电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午还正常的。

网友B:
你这个什么激光器?用的什么控制卡?

楼主:
用xell的激光器,控制卡如图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个回复没有图出来。补上

网友C:
电源换个试下;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光纤激光器吧?没看懂你说的自动关机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都是打开控制软件,开启系统,激光器上电,根据软件上的图,设置功率,触发打标或者切割,如果激光器有问题,对呀的报警信号灯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48V,24V,12V电源,换那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激光光纤发生器,原理就是尼说的这样。自动关机是接通电源,开机启动后约30秒,什么都没做,机器自己就关机了。

网友D:
激光器遇到过由于冷却问题造成的保护关机的

网友E:
有没有自动关机,自动休眠之类的功能?被人设置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那是风冷还是水冷的?我这是风冷的。关键是换了几台激光器都一样,应该不是激光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核实中,这是已经过了使用寿命期的激光器。
不过应该不是某台激光器的问题,因为已经换过几台激光器都一样你。也可能是激光器有这保护功能,是某个条件不满足引起激光器自动关机的。

网友B:
你这个控制箱里没有接触器?一般按钮控制接触器,各个电源上电,系统运行,你这种风冷的先检查风扇是否正常,有可能加了什么保护电路……

楼主:
问题昨天已经解决,是48V电源的零线没接上。接上就正常了。可能在使用过程零线脱了,打开后看见是脱离的以为本来不用接的。
后面没有找到原因,想不明白就把零线接上,就能正常使用。再脱下来,又出现之前同一异常,证明这线,是必须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动时风扇是转的,启动三十秒后自动关机后就风扇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昨天已经解决,是48V电源的零线没接上。接上就正常了。可能在使用过程零线脱了,打开后看见是脱离的以为本来不用接的。
后面没有找到原因,想不明白就把零线接上,就能正常使用。再脱下来,又出现之前同一异常,证明这线,是必须接的。
你说的是48V开关电源输入的零线还是是48负直流输出的gnd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手请看第一张图。这两根线怎么区分?作用有什么差异?

网友B:
你这根没接的是黄绿双色线吧?号码管是看不清楚写的是什么,做电路的人如果按正常情况下来用,应该是接地线,有的会把直流输出的gnd线和接地线相连,特别是国外的设备很多都是这样设计的……我们co2激光器它的48vgnd线也和接地线相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是黄绿双色先,线码管标注GND(但是不一定准确,这是仿的机器,接线有点乱)。
今天确认了,这线是从48V电源到激光器的电源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黄绿双色先,线码管标注GND(但是不一定准确,这是仿的机器,接线有点乱)。
今天确认了,这线是从48V电源到激光器的电源线。
这就对了!我们做gnd线不用双色线,激光器那里会有重复接地的,你激光电源异常,信号反馈回来系统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