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9-05-10):
安装了西门子200的软件后,每次开机都出现这个,要怎么消除。

网友A:
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杀毒软件删除了某个文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杀毒软件删除了某个文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试试吧。
200的软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启动项里的服务
将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
S7TraceserviceX 两项服务改成手动或禁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项里的服务
将SIMATIC IEPG Help service
S7TraceserviceX 两项服务改成手动或禁止就行了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