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手里头积压了好几台MT6100i,现在想利用起来。
WIN10系统下安装威纶通官网下载的EB8000软件(威纶通新款EBPRO软件好像已经不支持此款HMI了?),打开软件看到这个版本应该是支持MT6100i机型。
具体软件版本以及组态看下图。

现在简单组态了四个输出Y0~Y3指示灯下载后,HMI不运行,状态如下。(下载完后HMI提示好像缺少神马文件)

网友A:
软件不对吧,建议楼主更换一下软件,在重新下载,
要不就升级触摸屏qs文件

网友B:
新建后有这个型号的选择呀

网友C:
型号问题,型号不对就会黑屏或者按钮和PLC不对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哦。软件中就选择的是这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下载安装的这款软件中有对应型号选择。
现在问题是下载组态程序遇到了困难。折腾一天,成功下载了一次帖子里面截图所示测试程序,下载后与PLC通讯连接正常(屏上面第三个指示灯闪烁),但是组态的指示灯状态与PLC实际输出状态不符,表现出通讯没有连接的状况。大概好像是这样的:
1.HMI长时间断电后,第一次下载有可能正常下载,但是下载后组态的指示灯不更新状态
2.再次下载,HMI就会弹出缺少文件的提示,进不了界面,显示如帖子中照片
3.再次下载,EB8000下载界面就会提示“无法载入字体”
4.再次下载,EB8000下载界面就会提示“请选择正确的HMI机型”
5.再次下载,EB8000下载界面就会直接“卡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早上班通电第一次下载成功了。(虽然成功下载进入组态界面显示,HMI上通讯指示灯也正常闪烁,但是我感觉组态的Y0指示灯没有随着PLC状态变化而变化),改动了一下Y0组态,接着下载就再也不能成功下载了。具体下载过程以及现象看前面跟帖。

网友B:
这两个有没有勾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早上班通电第一次下载成功了。(虽然成功下载进入组态界面显示,HMI上通讯指示灯也正常闪烁,但是我感觉组态的Y0指示灯没有随着PLC状态变化而变化),改动了一下Y0组态,接着下载就再也不能成功下载了。具体下载过程以及现象看前面跟帖。

如果再不行建议你打技术支持电话问一下吧400-836-2000,今天周五了,否则要下周一才能打了。

网友D:
估计还是你的使用问题;

网友E:
不是你的USB线不好呢?

网友F:
不行就恢复出厂设置后再重新下载,或者用U盘再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你的USB线不好呢?
感谢大家跟帖出主意。
周五下午咨询威纶通400技术,建议换一根USB下载线,之后又建议使用U盘下载。
USB线,U盘,CF卡三种方式都试过,均不成功。U盘插上,界面闪了一下提示信息(瞬间闪现,好像说什么文件?),CF卡与U盘一样做了下载文件,插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将以上尝试过程与威纶通官网在线技术沟通,其建议我将屏返厂检测(怀疑通讯口有问题)。

公司在2011年采购了一批MT6100i(仓库还剩好几台),现在官网已经看不到这一款产品了。怀疑官方技术支持的小年青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款产品。打算下周一上班再拿一台试一下。(不排除长时间存放,产品出现问题)

楼主:
说实话,我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使用有问题,之前怎样使用的一点映像都没有了。
11年采购的这一批MT6100i,开始我负责,使用了一年,之后其他人负责,我就再也没有使用威纶通的屏。大约15年我又开始负责,不过改为使用昆仑通态的屏。
快10年了,最近想旧物再利用,可是之前怎么用的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找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使用有问题,之前怎样使用的一点都没有映像了。
11年采购的这一批MT6100i,开始我负责,使用了一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使用,大约15年开始我又开始改为使用昆仑通态。最近想旧物再利用,之前怎么用的一点感觉都找不到了。
公司也比较浪费了。采购完了不用了。8年后再使用。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当年就是一次性采购量有点大,关键后来因为价格问题转而使用其他品牌,所以仓库里面余货积压到现在。(换品牌时估计也考虑到了售后服务更换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正常来说,八年也是放不坏的。找以前版本的软件试试,USB线质量好的。别的没有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来说,八年也是放不坏的。找以前版本的软件试试,USB线质量好的。别的没有什么了
。谢谢!
本来打算今早上班再拿一台HMI试验下载情况。凑巧昨晚找到了一根USB线(应该是11年威纶通送货时附赠的那根线),于是就用这根线试了一下,下载很顺利。后来上传下载都试了,没有出现问题。
原来还就是USB下载线的问题,这可奇了怪了,上周还使用U盘,CF卡试过下载,都不行。
上面那根线(下载不成功)是我移动硬盘配线,下面这根线应该是当年威纶通配送的屏的下载线。难道两根线不一样?
哎!稍有疏忽急死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来说,八年也是放不坏的。找以前版本的软件试试,USB线质量好的。别的没有什么了
。谢谢!
本来打算今早上班再拿一台HMI试验下载情况。凑巧昨晚找到了一根USB线(应该是11年威纶通送货时附赠的那根线),于是就用这根线试了一下,下载很顺利。后来上传下载都试了,没有出现问题。
原来还就是USB下载线的问题,这可奇了怪了,上周还使用U盘,CF卡试过下载,都不行。
上面那根线(下载不成功)是我移动硬盘配线,下面这根线应该是当年威纶通配送的屏的下载线。难道两根线不一样?
哎!稍有疏忽急死人啊!
一看你的USB线就不是质量好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所谓质量好的USB线能不能给个照片,我到现在先后找了四条USB线缆试了,都存在这个问题。
很奇怪,下班断电后第二天上班开机直接下载,任何一根线都可以正常下载完成。然后再次下载,目前我手里的四条线基本都是99.9%的失败。短时间断电后再上电下载也是失败。基本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成功下载一次。

网友G:
回复 楼主:
正常,这个Mini线很挑的,一定要质量中上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哎!看来只有不怕麻烦使用U盘下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看来只有不怕麻烦使用U盘下载了。
u盘质量差的也可能不识别。

楼主(2019-06-20):
如下图“安全删除硬件”,弹出Weintek HMI。然后拔掉USB下载线,重新插上,一般情况下可以正常下载一次。这样凑合着用了,总比使用U盘下载来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