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昨天客户打来电话,说一台机器20多天没用,现在无法运行,在线监测发现D寄存器中全是数据,没有用到的寄存器中也有。最后清除程序和寄存器,重新下载调试后才运行起来。我想问下这些数据怎么产生的,和电池有关系吗?

网友A:
电池灯有没有亮?在信捷PLC碰到没电是数据乱套,三菱没碰到过,我的理解是应该全部清零才对,所以第一次走了点弯路才发现是没电了。

网友B:
断电太久了,目前我碰到的情况5U 3U还有欧姆龙的CP1E-N30DT-E断电久了就到处乱码。。买电池或者别长时间断电吧。

网友C:
电池更换下;

网友D:
没估计错的话,楼主的PLC应该出错灯是亮,不然你重新传程序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太久了,目前我碰到的情况5U 3U还有欧姆龙的CP1E-N30DT-E断电久了就到处乱码。。买电池或者别长时间断电吧。
那这个电池大约能保持多久

网友E:
电池没电了不是数据全部没有了嘛。怎么会全部有数据?
电池电量处于一种临界点导致寄存器数据乱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太久了,目前我碰到的情况5U 3U还有欧姆龙的CP1E-N30DT-E断电久了就到处乱码。。买电池或者别长时间断电吧。
那这个电池大约能保持多久
购买原装锂电池,一两年没问题,但是现在高仿横行,你很难购买到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