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小弟接修一条6se7021变频器不接电机三相电压平衡,接0.75kw正常,接7.5kw20hz以下正常,20hz以上三相输出电流开始变动同时电机振动。cuvc板是我自己好的,驱动部分反复测试也是好的,还换过电流检测传感器均无效,请问问题出在哪部分?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是多大的?也是7.5kW的吗?如果是,功率定义参数与实际装置是一致的吗?如果是,低频可以,高频不行,那还是出在触发环节?

网友B:
驱动电源的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C:
两方面:载波频率 U/F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