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1)柜内线到门板灯线的线束固定,采用如图所示夹子,结果因为夹子内螺栓过长,固定后与电线外皮压接太紧,多开门几次导致电线外皮被磨破,铜线与壳体接触,有明显的打火现象,同时401前端的保险丝烧坏,我在远程界面看到电源故障(电源监测有一个保护器来实现,包括断错相,欠过压故障),但有泵能正常运行,这次过来一看,这根线(线号401)破损后电压表无显示,导致缺相,处理后恢复正常。

楼主:
2) 自动情况下,二次回路通电后,2#,3#水泵直接运行,且到设定水位不停泵;
  手动情况下,KM5,KM6(详见最上图)直接闭合,也不会停机,即使按停止按钮也不会,除非按控制回路前端的急停按钮。

   故障排除:1.将PLC由run拨到stop状态,转换开关到手动,仍然如此,KM5,6动作,排查线路,不管转换开关任何状态(手动回路,起动及停止按钮确定正常),10号线始终有电。
             2. 将PLC彻底断电,恢复正常,后经检查,在PLC通电情况,输出端公共端com(220V)与输出端Q5,Q6始终保持畅通,不管PLC是否在停止状态,也不管转换开关是否在PLC自动档位。
             确认PLC故障,Q5,Q6对应的内部回路与输出端公共端COM(AC220V)导通,拆除Q5,Q6后自动状态恢复正常。

确定由PLC硬件故障导致!

楼主:
简单说明下:

第一例故障,线号401由于固定夹子问题导致的碰壳,进而导致FU2熔断器烧坏。

第二例故障,PLC硬件故障导致输出侧的公共端com与2#,3#泵的输出Q5,Q6导通,进而导致一旦通电,不管转换开关及PLC出于何种状态,用于控制2#,3#泵的输出继电器KA2,KA3始终有电进而引发KM5,KM6直接得电直接启动而不经过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