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三菱PLCFX3U-48M 接TB6600升级版驱动器  接42步进电机
接好通电后用手转不动,但感觉有震动感,PLC程序运行的时候,电机有一点点反应就是不动,求教 是啥 原因。
PLC程序还是特地从工控网 下的程序应该不会错。

楼主:
请大佬 们 帮帮忙。新手不懂

网友A:
看下PLC是晶体管输出型的吗?型号MR的不能用于伺服或步进

网友B:
先单独用个定位指令,执行后看PLC脉冲输出点亮后,电机能否转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个的也用过也是一样的。接线没有错吧。那个驱动器的细分有没有关系

网友C:
电机接线看下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线正确的,两线搭上电机用手转有阻 力。。两组都一样,一组接A+ A-,另一组B+B-

网友D:
你得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应该用48mt

网友E:
确认一下电机线,还有运行电流是不是设定的太小了

网友F:
频率也不高,设细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细分要设多少。电流要设多少

网友E:
电流要看你的电机是多大的,差不多就行。细分无所谓你可以设个800,然后PLC频率输出200,这样试一下。

网友G:
有脉冲输出,步进不转 那还是接线错误了。看看输出公用点接正 还是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接线我不是图片上发了。你看一下错不错。标的很清楚哪个线接在哪

网友D:
楼主plc选型错误了,你的是继电器输出的plc.不能发高速脉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步进电机必须要晶体管的才行吗。继电器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这个原因,要用晶体管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是这个原因,要用晶体管的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继电器不能高频率动作,要用晶体管的plc或者加运动控制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3U的能接国产的运动模块来带 步进电机吗。国产的便宜,有啥 推荐的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国产的没试过,

网友G:
加个模块和换plc差不多了

网友H:
最近在学习三菱PLC控制TB6600驱动器的项目,看到楼主的实物图特意买了一套,能否加个好友请教下您;本人微信号:65779551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3U的能接国产的运动模块来带 步进电机吗。国产的便宜,有啥 推荐的不
3U控制运动是发脉冲的,你国产的能接受脉冲信号,两者之间接线匹配好就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