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脉冲

楼主(2019-05-10):
每一分钟一个脉冲,然后有一个输出,外部继电器吸合一次,这个梯形图指令如何写,请指导一下

网友A:
脉冲宽度多久?就是说接通多久,断开多久?一次一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脉冲宽度多久?就是说接通多久,断开多久?一次一分钟?
施耐德哪个型号的plc?

网友B:
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呀,还要用PLC吗。

网友C:
内部状态量也可以…

网友D:
定时器搞定

网友C:
搞定没有啊?

网友E:
请问是什么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