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交流输入电压390-400v,(用模拟量指针表和数字表都测)。整流后显示母线电压645v左右,实际PN电压650v左右。是一台异步伺服驱动器。用在沈阳机床厂上。现在问题是空载运行起来泄放电阻很烫。1kw50欧电阻烧坏一个。驱动器泄放值650v。母线电压正常是400乘1.414=566V。为什么会达到650v呢?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A:
看一下设定参数,不知道你的维修流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跟换或更改驱动器,可否提供完整的作业流程

网友B:
拍内部电路板,外围有没有电抗之类的?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由于接错线而损坏刹车电阻的

网友D:
空载?  只有减速时会才会出现电压高的现象,

网友E:
楼主的控制器输入整流不会是不可控的二极管整流吧?应该是有升压作用的整流元件?如果电机在电动和制动两种状态,直流母线电压都不变,那说明这个控制器是带整流回馈功能的那种。

网友F:
是不是有电解电容滤波造成的

网友G:
不可能这么高的电压,要么用了电子变压器,电压搞错了;要么回馈发电了;要么伺服器与电网方式不一样。

网友E:
只有采用IGBT的整流,可以把输出电压泵的很高,否则仅仅是输出电容器平波,充其量也就是1.414倍的输入电压。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这也需要外围有电感构成boost电路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是的,只要是IGBT变流器,一定会在输入或者输出侧加电感元件的。这点毋庸置疑。用电感元件泵升输出电压可控。这是IGBT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