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我的理解

楼主(2019-05-10):
 维修有现场维修 在家维修 远程指导调试维修判断故障,不知大家心里有没有一个准则或规程,即判断排除故障的步骤。有没有一个规则与框架可遵守。鄙人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学习,总结了一套理论与方法。
一.通过望闻问切,了解故障机的运行情况 运行环境 损坏时间  损坏场景 故障时动静 损坏过程,是在运行中损坏,还是上电时 停机时损坏?周围有什么设备 负载 负载的性质。。。
二.先排除故障机外围的设备 再检查变频器,首先根据故障符号来判断故障 没有故障符号要先静态【不通电】检查变频器主回路,确认正常后,再检查线路板,一切正常后,按着空载 轻载 重载试机。
三.现场检查
1.先检查电源与电机 电机线。
2.再检查变频器,先查主回路【静态】再查线路板  如能通电,先不接电机,空载启动变频器,看输出是否正常,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否是变频器还是负载有问题。检查控制回路【外控】即外控信号也是如此,也就是先在无外控信号状态下,测试变频器是否正常,再测试有外控信号的状态,远程指导也应遵守这个原则。
四.疑难问题
1.充分了解变频器运行 及损坏的点 故障符号 故障特征 运行环境。。。
2.必要时可现场勘查 看是否有干扰 或其他什么原因,比如机械的故障。。。影响变频器运行 又比如电源质量 等原因。
3.了解 变频器的使用工况 负载性质及负载特性 变频器参数是否符合工艺需要 是否符合负载特性。。。

网友A:
这是结合别人的理论和自己的经验总结的吧?真羡慕有自己有这么好的水平。

网友B:
做维修一定时间后,通常会有规则或框架,但不一定形成文字;
楼主能够总结,很好!

网友C:
我做维修的时候有个原则,现场操作人员的描述听听就好。只听现象描述,不听过程描述。如果只是报警报故障而没有炸机,那就复位让操作人员再搞一次报警出来。如果炸了,哪里炸的把那里断开,检查前后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