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大神们,三菱3u用在线关键字口令后,断电重启,怎么还能读出plc内的程序呢?

网友A:
登录关键字后有没有提示登录成功?

楼主:
打开编程软件,只提示了com口通信测试窗口,然后通信成功后,就没有任何提示了,点上传就能上传程序

网友B:
可能PLC是假货。。

楼主:
我在触摸屏里给d0设数据,设不了

网友C:
工程没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触摸屏里给d0设数据,设不了
在程序中有没有其它指令对D0有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触摸屏里给d0设数据,设不了
D0被触摸屏系统区占用了;

楼主:
没有其它指令控制d0,触摸屏系统区?可能祥解一下吗,用d1也不行啊,

网友A:
什么触摸屏,触摸屏程序是自已写的吗?可以用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下,看这地址操作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其它指令控制d0,触摸屏系统区?可能祥解一下吗,用d1也不行啊,
系统区不止占用一个寄存器;
换成D50试试;

楼主:
威伦触摸屏,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