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无正文)

网友A:
PID趋势
可以用英文翻译软件查

网友B:
楼主都能上网,直接把这些单词输入百度不就知道意思了!
话说看后面的这些数据也应该可以猜出可大概了吧!

网友C:
和S7-300的FB41基本一致,其实这些常用的缩写一般看多了就明白了。你可以百度下FB41

网友D:
SPaut: SP aut, set point automatic, 自动模式的设定值;
MVaut: 自动模式的调节输出值;
MAN: 手动输出值;
GAIN: PID调节的增益;
TI: 积分时间;
TD: 微分时间;
PV_HLM: pv high limit, 测量值高限位;
PV_LLM: 测量低限位;
DEADB_W: dead band 可能是死区;
LMN_HLM: 这应该是FB41里的, 输出?高限位;
LMN_LLM: 低限位;
CYCLE: 调节时基, 循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能上网,直接把这些单词输入百度不就知道意思了!
话说看后面的这些数据也应该可以猜出可大概了吧!
不是都不知道,有二三个不确定,所以想学习一下,上百度有的查不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