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0):
同事说步进指令,相邻的两个步之间会自动断开,我说两个步会在切换的瞬间,同时导通才会切换到下一个步。
所以我写了一个程序来测试

网友A:
以程序测试的为准,也有说服力。

网友B:
plc自动先断开前边的指令,再接通后边的,感觉是。

网友C:
同时激活的因该是顺序执行吧,虽然时间上不差多少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切换时,先导通到下一步,再复位当前步,不服来辩,因为我就是这样写的SET/RST
严格上来说是有顺序的

网友E:
会不会是同时,同一个扫描同期内。

网友F:
光看程序没有用的.
实际的输入输出,发生在程序之后,有可能是同时的.
比如gk版主的,假设S0.1和S0.0是真正的输出(DO),那程序里,先S0.1=1,S0.0=0了,但此时实际不输出.
等到全部程序(也可能是部分扫描)结束,此时才真正输出.而按照内存作用的顺序,应该是先S0.0,因为它在前面.当然这个时间很短很短.

网友G:
争强斗狠,绝不委屈求全。。

网友H:
应该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两个都是接通的状态,然后上一个复位了,你同事也没说错,你说的是那一个时间点啊

网友I:
争论其实要么是技术路线问题,要么是逻辑错误问题。还有行业习惯问题等等。争论很正常的。没有争论,对设备的开发反倒不利。集思广益很好。

网友J:
三菱是接通下一步,一个扫描周期后再断上一步。

网友K:
个人认为步进指令应该是一步一步执行,同时执行两个步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看上一步怎么置位。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事说步进指令,相邻的两个步之间会自动断开,我说两个步会在切换的瞬间,同时导通才会切换到下一个步。
所以我写了一个程序来测试

你同事的对-扫描看
你说的“同时导通才会切换到下一步”不理解(可能对你用的PLC机型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的意思是,两个相邻的步在切换的过程中,会有瞬间一起导通的现像

网友J:
三菱编程手册中的98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认为步进指令应该是一步一步执行,同时执行两个步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看上一步怎么置位。
三菱的STL指令是自己置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这不是步进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印像中看过PDF的这段内容

网友M:
根据扫描顺序执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认为步进指令应该是一步一步执行,同时执行两个步不是没有可能,关键是看上一步怎么置位。
三菱的STL指令是自己置位的
您想说的是STL指令在转移下一步,是会自己【复位】的意思吧!

网友L:
可能你与同事说的不是相同的目标
他可能说的是步,你应该说的是步里边的输出。
没有限定条件,都不完整
说步,二进一的生产线,用步进编程,其步就共存。
步里用set 自保等,输出会有效在这个程序。
步的推进在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N:
把时间放慢,把视角放到一个扫描周期内,三菱的模式是会存在同时的。对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地方,需要程序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