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热风机没热气啦

楼主(2019-05-11):
老妈妈卫生间奥克斯热风机没有热风输出,拆开后发现PTC发热元件公共端,零线插簧烧断了,为此陶瓷PTC两档1000瓦与2000瓦都不工作,感觉生产厂家这种安装不妥,经过处理,恢复正常。

网友A:
“经过处理”,可适当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处理”,可适当描述。
更换烧坏的插簧,试机正常,插簧与线的连接必须用锡焊……

网友B:
接触不良导致的发热问题吧!
有些属于用料不好,有些属于设计不良。

网友C:
注意安全,看楼主电线...容易引起电器火灾.

网友D:
铸铁水管该换了。

网友E:
楼主是搞维修的,这都不是事

网友F:
这是卫生间?水气很重容易坏。
你这个不是空调吗?怎么有发热丝?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 陶瓷PTC发热元件,不是电热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老式房子不好换哦,用起来还不错哦。以后装修安装集成吊顶就可以啦....

网友G:
这种插头端子质量好的可以终身,质量不好接触不良的很快就完了,就算焊锡焊接也是要60瓦以上的电烙铁才会焊接好,去除那氧化层砂纸慢慢打,不然上锡都难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这个插簧烧坏啦.....

网友H:
前段时间浴霸上那个跟热敏电阻似的东西也烧了 不知道能否直接把这个短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奥克斯热风机不是空调,是PTC发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