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1):
假如变频器输入端变压器的容量足够大,输入端电压是380,我们知道三相整流出来的电压平均值是1.35*380=513,接上电容后,最高是1.414*380=537(不考虑其他感性元件导致的升压),是否我可以认为无论如何,只要满足输入供电电源无限大,变频器承受电流无限大的情况直流母线上的电压都不会低于513

网友A:
不会低啊

网友B:
没错,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电流无限大是指有一定的限度、足够大吧,可能还有整流元件参数、压降,以及导体压降等的影响。

网友D:
是的,如果电源容量足够,当然,出现短路电流,上口的保护元件会动作的。实际中电流也不会无限大。

网友E:
理论是这样,实际达不到

网友F: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因为三相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高低由输入电压峰值决定,而  维持  这个电压则由滤波电容决定,当直流负载一定时,三相整流桥输出的脉动电压由峰值开始向下(正弦波)时,电容开始向负载放电,电容两端的电压按RC指数曲线下降。直流电压无论如何都是会下降的,因为电容容量不可能无限大,也不可能不带负载。

网友G:
低了就不是无限大了

网友H:
三相整流桥是有压降的,是安装在散热铝片上的,是有内阻的

如果 只要满足输入供电电源无限大,变频器承受电流无限大(多大电流都不会烧毁)的情况下  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就是0v,电压被整流桥分去了,整流二极管就是负载了,相当于一个加热器

网友I:
变频器接入电网,假如变频器接很重的负载,那么输出电流非常大,过流过载就停机了,母线电压一定会有很大的跌落!
那是为什么??难道电网的容量还不足?
楼主所述,功率,电压,电流,是在理想的情况时才能实现,所以实际应用有很多因素影响,不成立。

网友J:
无限大  美国电磁动能武器  电流才10的6次方到8次方  有这样器件吗

网友K(2020-04-07):
因为变频器有了储能电容(滤波电容),所以电压可以稳定到530V,但是三相整流的低谷与530之间就差40V左右,如果你的输出过大,可能会产生储能电容的频繁变化,损坏电容,电流过大对那些非线性的元件损坏力度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