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信AMB100-55G系列变频器电源板线路求注

楼主(2019-05-11):
安邦信AMB100-55G系列变频器电源板线路求注
电源板炸板后,电源指示灯下面的线路是链接的还是断开的,LED灯已经炸毁了,两条线不知道是否直通

网友A:
那是给LED灯供电的,短接不是把LED灯也短接了?!肯定不是通的
【方案】
趣味红外|冲锋枪扣动扳机的瞬间,哪里最值得关注呢?

网友B:
看板基本上可以确定应该是通的,电容C59正极通过指示灯D40,R8X R86电阻到N形成回路,作电源指示。D40发光二极管左边为发光二极管正极
【方案】
图尔克 仪表控制室中节省空间的以太网信号连接

网友C:
【方案】
图尔克轻松监测CNC铣床中的冷却润滑剂

网友A:
他的意思是问D40那两个孔之间烧焦了,是不是通的!3楼这样对的
【方案】
华北工控基于第10代英特尔酷睿嵌入式产品,支持医学影像设备应用

楼主:
电源已经修复了,试机一切正常,客户拿回去以后,有拆开了机器,把互感器U相和W相插反了,也插错方向了,试机后报恒速运行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