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人眼中的机械

楼主(2019-05-11):
大家好,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师,工作中难免要和机械工程师打交道,一般一台设备都是机械硬件设计 装配,电气主要是控制。  想必大家平常没少跟机械打交道。 这里的机械包括人机械工程师,也包括机械知识。  相对人来说,机械的知识是死的,但对电气来说可能并不熟悉,于是工作中难免会有摩擦,甚至笑话。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一些常见的机械知识,对机械来说很常见,可能很多电气人并不清楚。
   我先抛个砖,希望大家能引玉。
1.  机械的轴承除了深沟球还有角接触,可以承受轴向力
2. 机械装配的时候,我看到了卡圈。 我没想到除了轴卡圈,还有孔卡圈。
3.机械常用拧螺丝,滑丝了可以加胶水。  胶水当时看不出来作用,如果拧继续滑丝,必须等干了以后螺纹胶才会起作用。

     好了 , 抛砖结束,大家畅谈吧

网友A:
滑丝可以用螺纹胶吗,我才知道,受教了
卡圈分内卡和外卡,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B:
机械加的胶水,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螺丝松动的。

网友C:
加胶水防松作用大吗?螺丝防松有很多方法的。

网友D:
攻M4的孔,用3.6的钻头
功M5的孔,用4.2的钻头

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

网友E:
机械滑丝了,条件许可的话你可以钻孔攻牙,换大一点的螺丝,如果不能换大螺丝,你可以考虑用金属修补剂填补,固化后再钻孔攻牙,加螺丝胶是为了防止螺丝松动。至于有关机械装配和设计更加详细的答案你有时间可以看看机械出版社的出版的各个系列的机械手册,里面可以说是包罗万有,必定有你需要的答案
关于金属修补这个话题,里面都发展了几个方向了,反应釜修补,模具修补,电镀焊接修补等

网友F:
那个气缸的工作原理是不是也是机械的范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太谦虚了,你的机械强大的很呢,多少讲几条,让大家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避重就轻的没有说一条机械相关知识

网友G:
滑丝加胶水在要求不高的前提下是可以!
有些场合也不行!

网友H:
干好电气的活,机械的活懂点就行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层主这么懒的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机电一体化的都多少了解些。学自动化的按说也学机械基础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D:
M4的扣3.6钻头基本没扣了,3.2就可以了,攻螺纹底孔有公式的。

网友L:
以前公司几个机械设计装逼: 你们电气的就是给我们机械的打杂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攻M4的孔,用3.6的钻头
功M5的孔,用4.2的钻头

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

M4用3.6的钻头,自攻螺丝可以,负责用3.2,3.3的钻头。

M5一般会用4.1的钻头,4.2的话攻丝轻松点。

一般生铁材质,螺纹尺寸乘以0.8就是钻头大小,钢材质乘以0.85就可以了。

网友N:
我们有的地方螺丝也加加胶水,是安装时就加。

网友O:
完全不记得机械知识啊,可能用到了会想起来吧~~
上次有个讲课的来说了几个阀门之前的区别,现在也忘干净了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以前公司几个机械设计装逼: 你们电气的就是给我们机械的打杂的。。
应该是善后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我收集的资料,可以看看。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本来就不挣那个钱,不过我都很精通!哈哈,电气,机械,液压,气动,都不是问题!

网友E:
作为一个工程师,不但要本行业的精通,其他跨行业的也要懂,电控的如果你懂机械的,现场解决问题的速度快很多,如果你再懂工艺,那解决问题起来就更快了,举个例子,有客户反应凹版印刷出现纵向跑版的问题,电控的可能会想主轴转速问题,机械的可能会想版轮锁紧机构问题,工艺的会想是材料问题和操作问题,现场可能就是压缩空气压力不足造成张力不稳定

网友R:
轴承有滚珠轴承、滚柱轴承、滑动轴承。

网友S:
回复 网友L:
说这话的肯定是半桶水机械

网友T:
有时蛮干。也是很理想的。多少年前忘了单位有一批生产任务,一些配件需要攻M4丝,最多在一块铁板上要攻12个M4丝一共一千件,就是个电气元件安装板,其实铁板厚1.0就行,为了能功M4丝,板厚加到1.8-2.0毫米增加了成本,当时已经用3.4钻头转孔但钻头或丝锥还经常断,台式攻丝机也有点不好使,正反离合总坏,最后工人偷摸用3.5钻头钻孔还好点,当时铁板也有点硬,有点高炭,不过也是鞍钢冷轧板,还是计划挑拨的,看到这情况。我连夜将单位一小台钻电气改造替代攻丝机,用了两只JS14继电器两只CJ20-10安接触器,用那种最老型的按钮。自制了一个脚踏转向开关转速400非常好用随后实验用1.0铁板,将钻头磨成锥子型,控制直径3.4,另一台钻钻速1450锥孔成功。大大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了生产速度,一个丝锥功几千个丝不成问题,需要说明一点。板厚从2.0降到1.0。丝扣不但没减少反而有增加的感觉,强度要比原来好多了

网友U:
回复 网友D:
3.2的钻头,4的丝锥

网友T:
引用 网友U:
3.2的钻头,4的丝锥
3.3-3.4应该是3.4

网友V(2019-06-18):
M4的应该打直径3.2的孔就OK啦....

网友W: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我收集的资料,可以看看。

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一般螺丝有粗牙细牙,比如M12的螺丝螺距,粗牙1.75,细牙1.25.如是细牙,你也按10.3打孔?
其实螺纹底孔的计算公式很简单,不用去想,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螺距。
螺纹底孔的钻头直径=螺纹大径-螺距。
M12x1.75螺纹=10.3钻头。M12x1.25螺纹=10.7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