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1):
华兴系统 同时带动四个迈信EP100的驱动器,四个电机只负责钻孔 对精度要求不高 打算用模拟电压控制,但是并联的话 系统

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功率,是不是只有一进四出模拟信号隔离分配器这一个选择了?迈信EP100好像不带模拟量输出

一进四出的分配器 有好的牌子推荐吗?在某宝看到一款490的 靠谱吗

可不可以用模拟电压控制第一个驱动器旋转 然后通过第一个驱动器 编码器反馈的AB相驱动第二个驱动器以此类推

网友A:
这个能有多大功率?普通的电源应该都够用了

网友B:
可不可以用模拟电压控制第一个驱动器旋转 然后通过第一个驱动器 编码器反馈的AB相驱动第二个驱动器以此类推
推荐使用这种,但是就是有点麻烦,需要编写大量程序

网友C:
用一输入多输出的隔离器

网友D:
迈信模入阻抗10k,4个并联2.5k,10V/2.5k=4mA。华兴模出要求<5mA。为什么不行?你看下手册再确定下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E:
如果自己会做一个驱动电路板,这个问题就简单了,用一个LM324集成四运放,搭4个跟随器就全有了。或者买一个转换驱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