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类似于八刀双掷开关的开关吗?

楼主(2019-05-11):
电脑和XBOX游戏机键鼠转换器共用一套键鼠,每次插拔麻烦,在淘宝 买了一款切换器 但是试了下 键鼠转换器识别不了,这玩
意儿只支持PC简的切换,所以想找一款纯开关切换的开关,下图是淘宝买的切换器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再买一套键盘鼠标来的方便……

网友B:
用中间继电器自已做一个吧

网友C:
纯开关的不够稳定,基本淘汰了吧,现存的就是图片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桌面就那么点大。。。。

网友D:
老收音机的波段开关了解一下.

网友E:
用两个4组触点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F:
万能转换开关

网友G:
按你题目的要求,有一种开关后面的触点是可以扩展的,要多少可以扩多少,只要你柜子够厚装得下都可以的,八个点的差不多得10CM吧,接线麻烦点而已。
为了玩真是不择手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哥已经成功了 很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具体是那种开关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比如这样式的,还有那种分体的,用几个可以加几个触点的那种。
实在不行建议你买个面包板子,自己焊一个想要的开关,反正你那些件不是啥大功率,弄个个拨码开关都行的。

网友H:
7楼,11楼的转换开关是一个不错的方法,12-24路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