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400指针寻指

楼主(2019-05-11):
我在共享数据块DB1中申明了数据类型,但在OB1块中填写指针地址报错,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直接写db1.stat1试试,可能你写得有问题.

网友B:
那个fb块的fcdt数据类型不是指针吧,我记得fb块输出是不能定义为指针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fb块的fcdt数据类型不是指针吧,我记得fb块输出是不能定义为指针的吧
我已经试过的,能用.图就不贴了.

楼主:
谢谢1楼和2楼的回复,我安照1楼的方法试了,可行,谢谢指导!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db1.stat1还是p#db1.dbx0.0没有加p#的话不是指针地址吧那用db1.stat2和db1.dbd12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db1.stat1还是p#db1.dbx0.0没有加p#的话不是指针地址吧那用db1.stat2和db1.dbd12是一样的吧
直接写db1.stat1,自己会列出地址p#db1.dbx12.0.也许它自动完成的吧,实际当然是指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db1.stat1还是p#db1.dbx0.0没有加p#的话不是指针地址吧那用db1.stat2和db1.dbd12是一样的吧

DB1.STAT1

CDT数据类型为DT,因此Pointer并不被支持,同样,ANY参数也不会被支持。

DB1.STAT1和DB1.DBD10不同,STAT1是一个DT数据,它占用8个字节,而DBD10只能访问到4个字节。

网友D:
DB1是否有符号名,如果没有在DB1属性中加上符号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是输入DB1+符号名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