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2):
制作一台AB双组分胶机控制系统,出现开机启动程序运行第一次能够发出脉冲第二次就不能,再启动也不行,除非关掉电源约20分钟后才能发一次脉冲,如此反复,用软件在线监控程序运行出现如下图情况,驱动条件都成立为什么指令不执行?

网友A:
这台机器是新做的吗?第一次见这种写法
红圈中这样写的用意是什么?

网友B:
更新位置了后,要断开后再次驱动才有用,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前面能正常操作的那一步定位是正常完成,还是没完成就有异常停止?

网友D:
把M8340,M8350换为M8029,把上升沿去掉,试一下是否可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M8029不好,如果两条指令同时驱动的话,其中一个完成了,M8029导通了会不会影响到另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M8029不好,如果两条指令同时驱动的话,其中一个完成了,M8029导通了会不会影响到另一个?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不过M8029是脉冲信号,应该可以通过驱动条件来限制一下。

网友D:
M8029的作用
M8029是三菱FX系列PLC中一个常用的特殊继电器,它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即在指令执行完成后,输出这个M8029信号。因为M8029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那在编程时就可以用这个标志判断指令是否执行完毕,也可以用这个标志启动下一个执行指令。

M8029使用注意事项
1)M8029虽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但不是所有的指令执行完都会输出这个标志,是部分指令,如手册中提到的DSW(数值开关)RAMP(斜坡信号),以及在控制伺服、步进电机时用到的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最常用的是脉冲发送结束的标志。
2)M8029要是在指令正常完成后才会输出,如果是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指令前面的条件不成立(未执行完中断),造成指令没有完全执行完就停止执行,则这个标志M8029不会输出。
3) M8029指令完成信号,只是一个脉冲信号,它只是在对应的指令完成后的一个扫描周期时成立,在其后的扫描周期会断开。如果是编程时需要瞬时信号,那就可以直接用M8029信号,如果需要连续的信号,那可以用它置位或保持一个信号。
4) M8029作为指令执行完成标志,而一个正常的工程程序中可能有多个不同指令,即使是一个指令也可能是用到几次,此时要注意这些指令执行完成的标志都是同一个标志M8029,要避免一个指令的完成标志对另一个指令完成标志的影响,所以要在程序中要注意M8029要在各自的指令后面紧随其后的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机第一次程序是正常完成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现在程序按照大家的提示已经修改好,并正常运行,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现在程序按照大家的提示已经修改好,并正常运行,谢谢各位的帮助!
能贴出来参考,看怎么改动解决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兜了个圈,回到典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