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19-05-12):
变频器在应用过程中,经常与PLC进行连接,由PLC控制变频器,进行远程自动化控制。变频器必须具备这么几种信号,即运行信号 运行信号反馈 模拟给定信号 模拟信号反馈 变频器备妥信号【准备好信号】 故障信号 故障反馈信号。有就地与远程切换。所以必须正确的设置变频器参数,以满足工艺需要,一些变频器模拟给定与输出信号出厂时都是0-20mA必须修正为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一些变频器故障继电器设置为变频器上电激活,这一点在与PLC连接时必须注意,一些变频器多功能继电器只有一个或两个,常开触点不够用,可以考虑将运行信号反馈用外加继电器或从启动信号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来代替。

网友A:
说白了,变频器与PLC之间需要:

第一,通讯或端子控制
第二,变频器与PLC之间建立AD/DA;DIO信号双向发射与接收的联系。

仅此而已。要说简单也简单,要说复杂也复杂。一切都是根据现场的工艺需求而决定。

楼主:
赞同版主说法,这些问题如果事先没有与客户了解清楚 或这些工作在家唯有做好,变频器到了客户方,再不去人的情况下就比较麻烦,因为设备来自不同单位,都是各扫门前雪,沟通就比较麻烦 费劲,想找一个【当地】通晓各类变频器的工程技术人员比较难,尤其是进口变频器,比如西门子 施耐德 ABB等进口设备就更难了,在现场往往是系统工程,需要通才,需要有经验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