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2):
大学生,最近在做毕业设计但是有很多问题都不懂。
现阶段我的毕业设计内容是控制一个实训设备,实训设备有五个站台,分别为搬运站,供料站,加工站,装配站以及分拣站。
其中搬运站为主站 其余四站为从站。搬运站为FX1N-40MT,其余四战都是FX2N系列。
现阶段老师把每个站的所有联机程序都发给我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联网,其中R485通信板应该也是插好了的。
请问一下联网是否就是将各个联机程序都输入相应的PLC(输入过后我的各站RD灯常亮,sd灯不断闪烁 不知道存在什么问题)。。。还是要进行另外的设置操作。
麻烦了。。。

网友A:
打三菱技术问

网友B:
这个得看三菱通迅手册,里面有详细地介绍。。包括接线,程序。。

网友C:
FX1N 2N 之类的早停产了吧。

3U 好像也快了或者已经停产了吧

网友D:
FX1N FX2N是停产的产品,但如果是学校的实验器材,使用也没问题
多个FX系列的PLC做N:N网络可以实现,三菱有个FX通讯手册,里面讲到这个通讯
这个需要每个PLC简单设置下,比如站号等、连接总数、刷新模式等,这些都有对应的特殊寄存器设置下
设置好后,每个PLC都有固定的一个区域可以和其它的PLC实现位元件、字元件的刷新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X1N 2N 之类的早停产了吧。

3U 好像也快了或者已经停产了吧

FX3U还在广泛使用,目前还没有停产的消息。

网友E:
FX3U几年内还不会停产的;

网友F:
我们生产的一体机就是fx1n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生产的一体机就是fx1n
现在还用这型号?还能买到这?
如果现在还买到FX1N,那就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