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欧姆龙PLC和触摸屏转换器坏了,怎样查?

楼主(2019-05-12):
公司有一台设备,欧姆龙PLC和触摸屏转换器坏了,怎样查?如图只有红灯电源亮,最左边和右边灯什么意思。怎样查?

网友A:
你这是非OMRON原装的通讯转换器;

网友B:
这好像是232转485/422通讯模块
楼主是如何确定他坏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很多了,找个差不多的换上试试

网友D:
你这一款是一个停产了。能不能找个熟悉牌子代替一下,

网友E:
有源RS232转换器,淘宝上大把,以前我们工厂的打卡考勤机也是使用该转换适配器和台式电脑主板的COM口进行通讯,并且不需要设置参数,直接进行正确的接线即可使用。
你如果怀疑该通讯适配器损坏,只能通过代换新的通讯适配器进行排除。

网友F:
通讯中断,这个模块只是一个节点
也可能是线路问题,或PLC接口问题,更有可能程序预埋地雷
买个232-422替换一下,或用电脑串口软件监视一下,都可以判断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