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2):
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也是仪表工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本文结合实例分析导致导波雷达物位计指示波动的原因,并提供了导波雷达液位计故障处理方法供仪表工借鉴和参考。

导波雷达液位计在测量液位时都安装于设备顶部,导波雷达液位计工作时雷达波沿钢缆向下传递,碰到被测介质液面时雷达波又沿钢缆返回换能器。雷达波在传送过程中如果受到外界干扰,则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出现频繁波动,假如波动频繁且幅度较大,则操作人员无法根据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判断真实液位高度。
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的原因
昌晖仪表多年从事导波雷达液位计生产,在应用中总结了引起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的六种原因供大家参考:
1、介质波动引起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这种现象是工艺变化导致的,不属于仪表故障,介质波动停止后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也就恢复正常)。
2、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导播强度过强或者过弱。
3、导波雷达液位计钢缆安装较松或无配重,容易造成钢缆摆动碰撞设备内壁。
4、导波雷达液位计钢缆安装位置离设备内壁太近,容易造成钢缆摆动碰撞设备内壁。
5、导波雷达液位计测量盲区过小。
6、导波雷达液位计安装位置靠近进料口,进料冲刷钢缆造成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

当仪表工遇到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故障时,首先应冷静判断是否由工艺原因引起,排除工艺变化原因后再查找引起液位波动的原因,并进行相关故障处理。

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故障处理措施
1、导波雷达液位计盲区设置要根据现场需求进行调整。
2、导波雷达液位计的导播强度要根据现场需求进行调整。
3、导波雷达液位计钢缆安装时应进行拉紧固定或重新配置。
4、可在导波雷达液位计钢缆底部加配重(如重锤),让钢缆在测量过程中不晃动。
5、导波雷达液位计安装位置应避开进料口且与罐壁保持适当距离。
导波雷达液位计故障处理yunrun.com.cn/tech/2459.html
导波雷达液位计故障处理实例
某公司采用导波雷达液位计测量反应釜液位。从DCS的导波雷达液位计的趋势图变化上看,液位计上下波动频繁,幅度较大,经常出现满量程现象。液位指示无法稳定。

根据仪表工现场检查,判断发生导波雷达液位计指示波动故障有以下几种可能:
1、根据设备结构进料口位置是从设备顶部向下3米左右的位置,原导波雷达液位计盲区设置的是1米。因此,进料口进料冲刷液位计钢缆,造成液位波动,将盲区向下修改为4米,波动减小,没有根本解除波动问题。
2、修改导播强度为700到1000之间,修改效果不太明显,设置为750相对较稳定一点,偶尔还是会出现超量程现象,还是不稳定,相比较修改盲区前,稳定多了。
3、在设备停车时,打开设备,发现导波雷达液位计钢缆安装较松,摆动幅度大,进料时的冲刷会造成钢缆碰撞设备内壁,就对钢缆重新进行拉紧固定。

经过上述处理,再开车,DCS的导波雷达液位计趋势图变化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很稳定。

网友A(2019-07-31):
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