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12):
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变送器和传感器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的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差压传感器和差压变送器的区别与联系?本文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1、传感器和变送器的原理及区别
◆传感器(sensor)
传感器是能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称,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是非电量到电量的转换,如人类五官的延长,又称之为电五官。

◆变送器(transmitter)
变送器是把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转变为可被控制器识别的信号(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的转换器。

◆传感器和变送器的核心区别
“变”和“送”的关系,传感器和变送器一同构成自动控制的监测信号源。变送器是将非标准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的仪器,不同的物理量需要不同的传感器和相应的变送器。

◆传感器和变送器的联系
传感器和变送器本是热工仪表的概念。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称为变送器。传感器是把非电物理量如温度、压力、液位、物料、气体特性等转换成电信号或把物理量如压力、液位等直接送到变送器。杜威仪表科技供应变送器则是把传感器采集到的微弱的电信号放大以便转送或启动控制元件。或将传感器输入的非电量转换成电信号同时放大以便供远方测量和控制的信号源。根据需要还可将模拟量变换为数字量。
差压传感器yunrun.com.cn/tech/2452.html
2、差压传感器和差压变送器的区别与联系
◆差压传感器的概念
差压传感器DPS(Differential Pressure Sensor)是一种用来测量两个压力之间差值的传感器,是一种采用不锈钢波纹膜片隔离的差压测量元件。工作原理是采用高、低压端均采用隔离膜片保护,两个压腔均可接触具有一定腐蚀性的流体介质,被测差压通过隔离膜片和充灌的硅油传递到硅压敏元件上,实现了差压的精确测量。

◆差压变送器
差压变送器利用差压传感器导体硅材料的压阻效应,实现差压与电信号的转换。由于敏感芯片上的惠斯登电桥输出的信号与差压有着良好的线性关系,所以可以实现对被测差压的准确测量。差压变送器广泛应用于工业过程控制,流量测量,医用仪器,空气动力测量,液压、气动设备等领域。

网友A:
现在的工业4.0时代,都会是传感器+变送器+无线网络的现场监控监测元器件了。已经基本没有单独分开的分立形式。传感器就是网络神经末梢那种。